[三星手机维修]
修三星A7009不开机的感想

楼主(2017-06-11):
   因为以前账号异常,一直发不了贴。这不,前天通过认证后,可以正常发贴了,来发一个新手贴吧!
  今天接一三星SM-A7009机子,顾客描述昨晚喝酒回家插充电器充电,早上醒来不开机。接件的兄弟以为不充电,插上充电器,还是不充电!就以不充电拿到我手里了。仔细的询问了顾客,听到喝酒,听到充电一晚早上就不开机了。考虑是不是喝酒的时候它也跟着主人一起喝了酒呢?又考虑到这个手机充电一晚不开机,因为三星手机以前出过字库门事件,大多也是充电不开机的,充电死。所以也有可能是字库问题引起的不开机。管他的,先插充电器试试,看到有四百多毫安的充电电流。强制开机试下!哇,开机了,不过满屏的花,花屏了。仔细观察,没有听到开机声,也没有看到下面菜单和返回键亮,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跟顾客交待清楚,可能是字库坏了引起开机花屏,或者是显示座子旁边的排容引起滤波不良造成的花屏,一句话,拆机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顾客同意拆机,马上开拆。
花屏的照片没照,因为顾客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所以网上找了个 ,大家将就着看一下吧

拆掉显示屏后的照片来一张

拆下来的显示屏,也来一张

拆的时候发现屏胶很松,于是问顾客,手机以前修过没有。顾客很肯定的说手机没有修过,一直自己使用。拆下后心想,不会是屏座与主板显示座子接触不良吧。心想着马上就动手把屏重新扣上去,开机。显示正常了。晕,想了很多种问题点,就是没有跟顾客说过屏松了。最后来张开机亮屏照吧

总结:就是顾客的手机经常摔,所以屏与主板接触不好引起的花屏。再加上充电引起的死机。被顾客的话带偏了。最后顾客才说经常摔手机,我先检查外观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有摔痕呀,最后顾客拿出了软胶套,难怪没有摔痕呢?拆开看手机也没有跟着它主人一起喝酒。

第一次发贴,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网友:
至少修好就是件幸事。加分鼓励。

网友A:
这怎么收费呢,顾客又看着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收费呢,顾客又看着搞的

最后收了个拆装费50,你们遇到这种故障一般收多少哇

网友B:
跟顾客说得比较的严重,有可能要换手机。最后重装搞定了,报价50,顾客二话不说,掏钱走人,应该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收费呢,顾客又看着搞的

一般会不接屏先看电流,这样就算客人在他也不知道到底哪里问题,自己也有要价的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收了个拆装费50,你们遇到这种故障一般收多少哇

一般会不接屏先看电流,这样就算客人在他也不知道到底哪里问题,自己也有要价的余地

网友:
有50收已经不错了

网友C:
给你个赞也是个技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赞也是个技术哦

谢谢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收费呢,顾客又看着搞的

楼主50块也是良心价了,有些直接说屏坏换屏!

网友D:
橡皮擦内存后看诊断卡跑完码,欢乐报价。电池电压低不开机报主板坏,那美好光景一去不复返了吗,收了多少检测费,客户走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点失落?不想维修敲客户竹杠,可有些时候明明不是自己操作失误,却必须赔钱,这帐怎么算。接口松动故障你怎么收费,收50大洋够高了

网友:
这拆屏就得拆一会 不报工钱吗?

网友E:
修机时不喜欢顾客盯着,有时候顾客的眼睛比我还凑得近,真是服了,
  要是检测发现电容短路,顾客看着换了个电容,就好了!!本来说好的价格他就说你没花成本,就是不肯给先前的价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跟顾客说得比较的严重,有可能要换手机。最后重装搞定了,报价50,顾客二话不说,掏钱走人,应该不贵吧。

50块钱不错了,比换尾插还赚钱。

网友F:
摔松动啦,说明楼主捡到啦。。

网友:
这种手机  收不上价格吧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你怎么收费的:wuyu: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是个良心人

网友G:
三星手机屏不好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手机屏不好拆哦

拆得多了,自然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老司机有点牛哦,不怕把屏弄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块钱不错了,比换尾插还赚钱。

亏大了,赚个几百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橡皮擦内存后看诊断卡跑完码,欢乐报价。电池电压低不开机报主板坏,那美好光景一去不复返了吗,收了多少检 ...

三星的屏那么薄,那么脆,这个起码要报风险,收两三百不算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时不喜欢顾客盯着,有时候顾客的眼睛比我还凑得近,真是服了,
  要是检测发现电容短路,顾客看着换了 ...

就是,最讨厌客户说要看到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块钱不错了,比换尾插还赚钱。

三星换尾插一百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摔松动啦,说明楼主捡到啦。。

捡的太少了,这个起码要两百弄下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星手机屏不好拆哦

一拆就碎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拆就碎的节奏

现在不像以前了,几年前贴个苹果4的膜收个298,一个苹果4的后壳298,换个苹果4的显示屏1500。现在想都不敢想

网友:
这个故障通常收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