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50C掉电通病求助

楼主(2017-06-11):
型号:E450C
板号:NM-A211
故障:刚拿过来大短路,拆机发现PU11 给显卡供电1.5V供电芯片烧坏,换了开机显示,客户用了一天又烧了PU11。换了PU11开机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原来修好测过1.5V电感有400多阻值,现在只有8欧姆了,不知道是显卡烧了还是显存坏了,烧机电流只有0.18A无明显发烫部位。有修好的大神说哈,这个显卡又贵,疯了黑胶不好搞,不想冒险乱搞

网友:
没人回复解决呀,,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搞也不行啊,估计这个可能是显存,查得要看图纸了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个一样的故障,到现在还没查到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B:
你说这是通病?????你遇到多少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是通病?????你遇到多少台了

论坛里面有很多求助的 都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个一样的故障,到现在还没查到问题。修好了吗?

准备换显卡 客户觉得价格高了 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很多求助的 都没有解决

哦,是这样啊,我没遇到过

网友:
找了一块相同的主板,测PL9 1.5vs电阻是730 ,PL8,1.05vs电阻是130,故障板PL9是电阻16,PL8是电阻12,断开显卡供电,电阻相同。CPU桥坏的可能性最大,不想搞了。。

网友:
改集成看一下。

网友:
只有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没图纸 PU11上的型号是RH5LD这个是型号吗 PL9对地0

网友:
拆了试试还短不短路 在短就显卡了

网友D:
楼主我运气屌爆了 PL9 0欧 断开PL12 PJ11还是0 欧 烧鸡 先摸显卡 没发热  欣喜若狂   电容短路  搞定收钱

网友:
看来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1.5好像也给CPU吧

网友:
联想C450C 貌似通病点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40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贴

网友(2019-01-07):
PU11后除了有电感,还有电容啊,查查PWM电路的相关原件是首要的事儿。

网友E:
最后修好了没?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个一样的故障,到现在还没查到问题。修好了吗?

放弃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修好了没?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故障

不用浪费时间了,这个1.5v直接给cpu温控部分供电。。。正常的机器对地阻值几百欧!

网友(2019-02-19):
通病,通病 看见几个发帖就说通病,人家设计师都是也是吃饭长大的

网友:
怀疑显卡烧了你去掉显卡供电电感试下集显正常不啊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运气屌爆了 PL9 0欧 断开PL12 PJ11还是0 欧 烧鸡 先摸显卡 没发热  欣喜若狂   电容短路  搞定收钱

一气呵成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