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楼主(2017-06-11):
GA-H81M-DS2 主板触发风扇转一下掉电。现在主板CPU  A_-CPURST 信号全出 闪一下就掉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怀疑是不是不有保护啊

网友:
刷BIOS了没?刷了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GA的主板很多开机重启什么的·刷BIOS就好·

网友:
我的板也是同一型号,反复重启掉电,换了个内存槽才行,另一个映泰,一个七彩虹也是同样换内存槽,几根内存都是同一店买的金士顿不同生产批次,不知是内存问题还是几块板出现同一问题

网友:
技嘉主板有复位就先刷BIOS

网友:
现在的新型号的板子如果反复重启的话有很多原因的,各路电压,内存,CPU,要慢慢查的

网友:
第一步,先确认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不能好的排除一下是12V 短路还是其他地方短路。再一个,技嘉主板要注意12V检测 5V检测,检测电压高也会直接掉电或者保护,还有使用过程中死机 重启等故障

网友:
我有一个反复重启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下来试一下看

网友:
先查下各组电路是否短路,不短路的情况下先刷下BIOS。刷了不行的话看下是否可以再次触发,如可以再触发那有可能是内存条件不满足了,这些都只能是参考如错误的请更正

网友(2017-07-16):
我的也是一样,电压复位VIN都正常,怀疑是不是桥不良。

网友: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的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01):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的解决了吗,BIOS刷了很多个,不是BIOS问题。

网友:
下个图慢慢的量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我手里有块板也是,刷了BIOS无效!

网友(2017-11-14):
12V检测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哪里出毛病了,查查CPU供电

网友:
我这也这样的毛病,主板2个,cpu电压1.7v感觉这个问题,其它的电压都出

网友:
同毛病2张,楼主CPu供电可正常我这里转的时候 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