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G31T一 LM不认u盘,USB键盘鼠标可以使用

楼主(2017-06-11):
联想台式机主板,重新安装系统也不行,插入U盘提示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而USB的键盘鼠标可以使用,换电池放电也没有用,请问师傅们是否南桥问题。

网友:
进CMOS设置 USB设备选项全开。

网友:
这没遇到过,u盘在其他电脑上能不能用

网友:
有可能是非端口信号   oc#   属于过流报警   这种情况可以用键盘鼠标,不能使用u盘  移动硬盘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禁止了,打开就行,再就是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SL8FX南桥的锅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问题  先查下USB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可以尝试其他办法,比如光驱进去

网友:
现在谁用光驱?不能用u盘拷文件麻烦.除非网络传,邮箱,局域网,网盘等等

网友:
建议你先查一下usb的供电在插上U盘后是否稳定

网友:
换其他的U盘试试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电路和保护电路,可能是供电电流太少了,

网友:
dos下试试看能不能识别u盘

网友:
bios可能行大些吧  遇到过三个usb dos下只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
联想主板USB接口旁边的8脚芯片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吧吧,不行装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桥要最后才考虑的  usb的供电  还有过流信号 查一下

网友:
usb的5v供电很稳定!u盘在其他电脑上正常使用,进BIOS设置都正常,可以看到硬盘,但是看不到U盘!PE用不了,只好把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恢复GHOST文件到C盘,然后再在这块联想主板恢复系统!

网友:
看看PE  下能识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