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筆記本 把耳機插進 USB 芯片炸了 求型號~

楼主(2017-06-11):
雷蛇筆記本 把耳機插進 USB 芯片炸了 求型號~

网友:
USB供电管么?如果是可以直接连。

网友A:
先把它取下来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可以正常开机的话就直接连起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它取下来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可以正常开机的话就直接连起来

不拔都可以正常開機 但是不能正常關機 然後 有個USB 用不了

网友B:
只有一个 USB 用不了,那看看其它 USB 用没用相同的芯片。

网友:
SVP132A3AT原机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 USB 用不了,那看看其它 USB 用没用相同的芯片。

不像是 USB 供電 因為 全機只有一個這樣的芯片

网友:
这是转换电压的吗?

网友C:
机器型号,板号?有无图纸?
在没有的时候看此芯片引脚的走向,是否有引脚跟USB有关?还是普通MOS管?还 是PWM芯片?还是运放芯片?只能粗略估计
可以拍一下芯片附近清晰一点的图片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器型号,板号?有无图纸?
在没有的时候看此芯片引脚的走向,是否有引脚跟USB有关?还是普通MOS管?还 是PWM芯 ...

雷蛇的 RZ09-01021101
板號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雷蛇的 RZ09-01021101
板號找不到

跑电路,量引脚外有个头稍大电容所到哪里?有点像风扇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电路,量引脚外有个头稍大电容所到哪里?有点像风扇控制芯片

我這個板有 2個風扇 另一邊沒有這個芯片

网友:
直接拉个5V撒

网友:
你测试一下声音行不行,我怀疑这是个给声卡供电的芯片

网友:
是不是usb3.0的电压转换芯片啊

网友:
傳個清一點的圖

网友:
直接连起来OK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供电芯片,直接短接过去就好了

网友:
跑电路看一下是不是去USB供电脚的,直连没关系的

网友:
有的是不能直接连的

网友:
USB 有供電 只是 驅動出 嘆號
然後關機風扇一直轉關不了
我找到芯片型號了
應該是 APL5155 是什麼芯片??

网友:
感觉是USB供电芯片 料板应该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