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笔记本4752G 蓝桥做BGA 一哈可以点亮

楼主(2017-06-11):
   宏基 4752G电压只有CPU 集成的电压没有。别的都有。。……   不跑码大多数时间 。 蓝桥做修植球。第一次开机好了。 过了几分钟再开机又不开机了。又没有CPU电压了。 桥是 HM65  找了半天找了一个HM67代用。 也是第一次做完BGA 亮了。过了一哈又不亮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哦。...图纸有点不好找哦。这机子。

网友:
可能南桥附近的原件不良了,加热下能好,凉了就不行,测下南桥旁边的原件吧,顺便查下南桥条件

网友:
是没有CPU电压还是没有集显电压呢?一会没有集显一会说没有CPU  没有CPU的话看看25M晶振

网友:
我不以为我落后了,蓝桥,原来是这样子的,桥还是用原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