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5-471不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7-06-11):
acer E5-471G 接机插电流表有充电按开关没反应,取下电池待机电池0.01A,按开关有时是0.03,有时0.10,多按几次0.27,电流还不稳定,感觉已上电,有电压出不来。拆机后裸板再点亮机了,看到有几个走动的蟑螂,以为这个造成的。把板装回去再开也行。好吧放一边!

     修完另一台机再试又不行了,看来不稳定定呀,先刷个BIOS还是一样。好吧开测待机3v,5v也有,再测看7脚的PG如何,只有1.7V这个有点不对。打开图纸看有个上拉的电阻PR47没装,之后就通过一个二极管到hwpg信号了。先找一个10K的电阻装上再测,7脚的3.3V正常了。按开关电流上去看样子亮机了。这台机修的挺顺的,就是白装了两次。
上图

网友:
判断故障 很重要,少走弯路

网友:
蟑螂一般不会弄坏主板的 除非拉的粑粑太多了

网友:
多装两次算什么,修好就行!

网友A:
二修板?  PR47 100K电阻怎么就没装呢?

网友:
这个问题没修过

网友:
这个机器很容易输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PR47图纸上确实是不装的,加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B:
这样稳定吗?原本不装的时候是芯片提供供电吗?还是开漏输出?

网友:
楼主,修好的!!有图有理·!·加分,,学习了··

网友:
判断故障 很重要

网友C:
请问是本身没有装,还是有人给拆掉了。

网友:
图上看应该没电阻的

网友:
强行上啦吗~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被拆掉件了?

网友:
装几次没关系就怕装很多次也没修好

网友:
这个电阻本来就是没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板?  PR47 100K电阻怎么就没装呢?

出厂就没装的,但厂家有这个设计,可能还是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稳定吗?原本不装的时候是芯片提供供电吗?还是开漏输出?

应该还是芯片内部开漏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本身没有装,还是有人给拆掉了。

本身就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群主讲清楚点啊

就把厂家缺的上拉电阻补上就行了,还不清楚呀!!

网友:
加分是给你鼓励,慢慢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