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510A-I5 D2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7-06-11):
海尔笔记本 机械人M510A-I5 D2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上到1.2左右,后掉到0.8左右,反复这样跳变。论坛有个一样的帖子。刷过BIOS没用。是不是通病啊。有没有遇到的,给点思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
来回跳不是复位吗

网友:
按照没复位修吗,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电压,加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A:
上到这电流都近亮机的电流了,不亮就先找个U换一下,主攻显卡一块.
怀疑BIOS的话,可以进我的帖子下载来刷一下.

网友:
干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到这电流都近亮机的电流了,不亮就先找个U换一下,主攻显卡一块.
怀疑BIOS的话,可以进我的帖子下载来刷一 ...

在哪找啊,太多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到这电流都近亮机的电流了,不亮就先找个U换一下,主攻显卡一块.
怀疑BIOS的话,可以进我的帖子下载来刷一 ...

哈哈 找到了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加焊单桥试试吧

网友:
这板还有一个Q5显卡温控I2C信号复合管易坏见过时亮时不亮和报警声音的故障,可以换了看看.

网友:
搞定了,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一个BIOS还是坏的。 以为不是BIOS的事了。不死心又找个拆机的,刷完亮机了。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和BIOS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