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hd3不跑马及挡71代码维修

楼主(2017-06-11):
今天接到同行一块技嘉主板,说自己在使用的时候蓝屏后重启就再也开不起机子,说自己对换下BIOS还是一样不显示。
闲聊几句过后动工,上诊断卡,有复位但是不跑码,客户之前说过对换过BIOS,想想还是自己重新刷一下吧。上论坛刷亮机BIOS,刷官网BIOS都一样。心想以前H61板子放下电就会跑马,量的电池3V有点,顺手放下电故障依旧。。还是按条件一步一步来吧,往论坛下载该板子图纸,查IO的71脚LFRAME#阻值488,72-75脚LAD0-4信号阻值也为488.68脚LRESET#有3.3V,用示波器打80脚PCICLK有时钟起振。
用示波器打BIOS的1256脚都有波形,378有3.3V电压。

接着继续查CPU复位信号。CPURST由PFMRST信号经过一电阻分压,到WQ2的B级,高电平导通,WQ2的CE相连接地。产生低电平给WQ1的B级,截止,VCC3经过WR26和WR31电阻分压1.1V给CPU。
因为本人极懒,刚好论坛还有零件位置图,直接下载。图纸加位置图,在加上论坛两个BIOS,整整没了30大分!!!!赶紧发此贴出来捞回点分。。。查到该WQ1的位置在CPU上角的空三极管。有1.1V产生。

之前想过有一块B85技嘉主板也是同样不跑马,直接干桥跑马了。这块不会也一样吧。用风枪吹一小会后,立马跑马挡15,接下来大家都懂的。。弄好后第一次点得亮,第二次开机挡代码71。。。。看到论坛一哥们也有这情况挡代码71,他直接焊桥好的。不会是我焊的不够好吗。继续加焊,这次久了一点。故障还是一样,第一次点的亮,等了一会又挡71。不会是周围元器件引起吧,吹桥左边的电阻一样跑马,第二次挡71,吹桥右边也一样,估计还是桥内部问题,无聊打了下桥上的电容阻值均为70多,当是测到最后一颗左下角的电容为10时,抱着试试的心态拆了后,来回试了10多次不挡71了,立马装系统烤机半天,也没有问题。后来打了该阻值还是为10左右。电压是3.3V,
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大师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一下哈。算是个经验吧。分享分享。
也不知道后来那个卡71的哥们那板子有没有返修。。。
因为论坛有图纸了,所以就不发了。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5-7-30 12:53
 会员4652272元2022-12-4 11:22
 会员13515342元2022-11-20 11:22
 会员9233392元2022-10-5 09:07

网友A:
楼主的维修经验好丰富

网友B:
这个案列不错   目前还没有遇到桥空焊的 这款85板子

网友C:
在FM2的技嘉 反而遇到过卡7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经验好丰富

就板子修的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案列不错   目前还没有遇到桥空焊的 这款85板子

我这边已经好几块H81和B85了,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FM2的技嘉 反而遇到过卡71

技嘉有一款FM2忘记是挡啥代码了。就喇叭快速滴滴滴滴那种,一电阻出问题,在内存旁附近。前几天有修到过,论坛有帖子。

网友D:
感觉INTEL的桥很少空焊,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INTEL的桥很少空焊,都是坏的

还行,一般缺信号和电压的多。只不过我们忽略了

网友:
哈哈,修板子靠的不就是细心嘛

网友:
电容微短?

网友:
应该是吧,反正现在用着正常,图纸又查不到此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
你为个经验分享的不错,干桥上面的电容还是很少见的。加分啦。

网友E:
楼主是在哪个省修的,我前段时间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在哪个省修的,我前段时间遇到过,放弃了

广东这边的

网友:
技嘉B85桥确实很容易虚焊,我修到过不触发加焊桥 不出CPU供电加焊桥就好的,在桥上干电容没有搞过,这是个好经验

网友:
很详细的实例分析,给了一点分析电路的常识,所以很值得收藏!

网友:
LZ经验丰富,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是桥附近的电容引起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