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国行g9250 64g 解决wifi蓝牙用不了

楼主(2017-06-11):
国行g9250 64g  解决wifi蓝牙用不了
   用着好好开始偶尔出现WiFi接不上 重启手机后可正常
    再用一段时间就是一直一直打不开wifi 和蓝牙  重启 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没用
   问了三星售后说是模块坏了 换模块有风险   自己还是有点担心 要是换不好就不开机了

  自己就慢慢琢磨什么问题引起的  最终  还是被我摸索到了
       解决方式     手机重启后 等待一分钟 任务栏下滑 先点蓝牙开关键  然后马上双手抓着手机上端和下端  扭来扭去  要注意力道 不要把屏扭坏了
    此刻  你就会惊奇的发现蓝牙已经打开  然后就是下滑任务栏 把WiFi打开  WiFi呈现的是正在打开就是一直没反应  在蓝牙打开了和正在打开WiFi的状态下  手机重启  等重启好后就会发现蓝牙和WiFi都是已经开起来的   这样有时可以用两天 可能更久  要是还是出现问题再用以上的方式做一遍就可以了   到后期就可以用的更久了
     估计是模块虚焊    导致的

网友A:
这个就是虚焊了,上风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虚焊了,上风枪吧

不是专业搞手机 拿去别的手机维修师傅都怕帮我加焊   算了 能用先用着

网友B:
你牛,这是不是该叫扭来扭去维修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牛,这是不是该叫扭来扭去维修法

我看了 这手机很多这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 这手机很多这通病

有机会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也试一下

这方法非常好用

网友D:
楼主,虚焊了就加焊啊,这样做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虚焊了就加焊啊,这样做治标不治本啊。

本人修电脑的  这个手机领域还不敢触碰 问了说有点了黑胶不好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虚焊了,上风枪吧

这个很好焊的,只要手工过关,任何修手机的师傅都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焊的,只要手工过关,任何修手机的师傅都可以搞定!

那还是拿去看看

网友F:
虚焊了   换或者是加焊 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虚焊了   换或者是加焊 才是正确的

将就用吧 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