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5S待机0.07A,不触发

楼主(2017-06-11):
维修过程:
一、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
二、待机芯片为TPS51020,测VIN 24、VREG5 22脚正常,ENBL1 9脚无电压,ENBL2 10脚有电压;
三、没电路图,跑电路太难了。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查查好像有个VREG5转给EC供电的管易坏

网友:
你可以找找这个芯片pdf查查他的工作条件  没图纸也是没办法 总比盲修好

网友:
ENBL1  和  ENBL2   短接看看   或者换芯片

网友:
华硕图纸不好找,可以找找点位。。。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