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隔离点如何断开

楼主(2017-06-11):
笔记本主板隔离点如何断开,看教材上说是用吸锡带吸去锡可断开 ,但我没试出来过。有没有试出来的,拍个图看看

网友:
最简单的,用刀片割开PCB

网友A:
直接一烙铁下去,隔离点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烙铁下去,隔离点就断开了。。。

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有些一烙铁有些要划开

网友:
直接烙铁一刀下去

网友:
看看你的隔离点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是可以去锡分开的

网友:
哈哈,这个好简单啊

网友:
直接一烙铁产开

网友:
这个不是很麻烦,多尝试几次

网友:
有隔离点的话就先把隔离点断开试试看吧

网友:
用刀片割,小心点割

网友:
仁宝用烙铁

网友:
用吸锡带  这个就可以了  判断断开没有   用表来你搞一下就知道

网友:
吸锡线搞,直接脱掉

网友:
分段断开。再用表测量哪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手工可以的直接拖就开了,你还得多练

网友:
用烙铁啊!一刀下去就开了

网友:
哈哈 就是把两边断开就好

网友:
一咯贴就好

网友:
有些是电阻货电感

网友:
稍微加点焊膏 用烙铁点一下就开了

网友:
烙铁断不干净的!用吸锡绳洗一下就断开了!简单的很!

网友:
直接吸锡带拖干净就好了

网友:
呵呵 隔离点、你说的是保护隔离的公共点吧!找图纸找到公共点、有锡的剃掉 、没有的直接切开、别切进去板层就行、

网友:
用吸锡线可以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