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立M5 plus声音问题

楼主(2017-06-11):
   刚才接一顾客金立M5 Plus,据描述声音时有时无,放歌有时还会出现很大的杂音,就像以前的老式电视机没有台的那个声音,但是一会又正常。故障清楚了,给顾客报价,送走顾客后开始搞。
声音时有进无,还会出现杂音,要么是音频虚焊,要么是音频坏了,二话不说,直接开拆,动音频

这个故障,还是老三板斧,加焊,重装,更换,加焊不行,就直接拆了,重新植锡吧

测试阻值正常,植锡芯片,重装,试机,正常了

搞定了,不过怕还会出现时有时无,所以多测试一下。听了几分钟的歌,拍拍手机,声音都没有断,搞定装机

这个手机声音的问题 以前修过一个,那个是芯片下面掉点了,飞线搞定,有了以前的经验,所以修今天这个,算是顺风顺水的搞定

网友:
看到掉了个点

网友:
就是这个点的问题,直接拆了重新飞线,重植搞定

网友:
看见左下角掉点

网友A:
加焊、重植、更换

网友B:
还是佩服你们的手工,国产主板一般很容易吹鼓起来的

网友C:
楼主修安卓机经验很丰富嘛,欢迎多多发帖交流,已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重植、更换

不行。你没看清楚贴吗,是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佩服你们的手工,国产主板一般很容易吹鼓起来的

这个是你没有掌握技巧手法。多加练习再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安卓机经验很丰富嘛,欢迎多多发帖交流,已加分鼓励

非常感谢,以后一定多发些有经验的贴子

网友D:
这次也是掉点飞线搞定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次也是掉点飞线搞定的吧。

是的,接触不良,拆了直接就掉了,飞线搞定

网友F:
请问楼主有这机的图纸吗?你怎么找出音频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这机的图纸吗?你怎么找出音频芯片的!

度娘了一下这个手机,吹牛说音质有多么的好,用了什么优质音频芯片,然后就有型号了

网友:
像这种手机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接触不良,拆了直接就掉了,飞线搞定

楼主修安卓机也是个老江湖。

网友:
这技术牛了手机主板这么小,手工好点,还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