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一个技巧判断是否过保护隔离与维修

楼主(2017-06-11):
机型:A1278 版号:820-2936-B 以下为小白学习
大师不怎么发帖,此条为大师口述代发。维修全程给我教学,所以我才发帖。有什么遗漏请谅解!下面有保护隔离时序,大师确实厉害时序都是自己摸出来的
进入正题;是否过保护隔离判断:插上苹果机专用适配器在接口处看是否有灯亮,亮了说明过了保护隔离管它红绿灯。 作为小白的我还学到一个就是,不插电池或者电池电量低都不会开机。苹果确实奇葩
拆机裸板,打开图纸EC供电为3,42V我觉得好特殊就说出来了,查电源入口J6900三四脚为5点几V但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42V。就从直接板子查过去打开图纸是两个门电路查U6900  1脚SMC_BC_ACOK_VCC正常  4脚SYS_ONEWIRE正常 5脚正常 。。。。。。。。。。。后来大师秒杀了,换了电源口上的一个二极管这个没图纸了。

网友A:
看大师很厉害,直接秒杀苹果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大师很厉害,直接秒杀苹果故障

有个概念时序!我没说清楚!先是3.42V供给EC,EC条件满足给个信号给充点芯片。充电芯片给给一个OK信号给这两个门电路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苹果都是直接秒

网友:
学习了,正学苹果呢

网友:
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B:
EC工作条件 ACOK 正常了就会发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厉害了!   学习了以后遇到苹果本也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判断有无过保护隔离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工作条件 ACOK 正常了就会发

对!EC条件只是比普通电脑多一个电池电量低

网友:
图纸迅维一大把!如果告诉你EC栽的时候会鼓包! 你怎么想?

网友C:
苹果的也是用的英特尔 芯片  时序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也是用的英特尔 芯片  时序基本一样

芯片时序都差不多?电路差异大?

网友:
楼主真用心,值得学习

网友:
修苹果电脑关键就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留意下!

网友:
非常感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