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32G USB3.0 沉睡多年

楼主(2017-06-11):
今天无意发现一个沉睡2年的金士顿32G U盘, 记得好像是以前做网吧的时候插在网吧服务器前置USB,貌似烧了,今年U盘飞涨, 哎。。。苦B的娃, 不得不暴力拆卸,拆卸过程真的很痛苦。。。

网友:
是5v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现在多是超薄一体式的U盘了,做个数据还要打磨PCB……

网友A:
烧了一个小电阻?

网友B:
到这找到你了!
难得见你发个帖子。
太谦虚了吧,简直是惜字如金啊!
就保险坏了,后级没短路吗?

还好意思把手指发上来,明显用错工具了!
手术刀是用来动手术的,用来开这个壳子,受伤了怪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这找到你了!
难得见你发个帖子。
太谦虚了吧,简直是惜字如金啊!

我晕死,真的是新手,版主大人, 应该是电阻烧了。后级,没有短路,是不是对地值,正常,就OK,手术刀切的,最终是老虎钳拨掉的。

网友:
都说了,烧了, 烧了个芝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一个小电阻?

都说了,烧了, 烧了个芝麻。。

网友:
厉害了 没事研究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C:
供电烧了,5V 的主供电烧,是不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烧了,5V 的主供电烧,是不是后面有短路

都上,正常图了, 还谈后续?

网友:
BU 错了 现在32G 也几十块钱呢   当装系统工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