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㧭h81m-dg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11):
有个客人拿一台主机来修,客人话有时可以开机有不能,上电开机进系统,很快自动关机再也触发不了,留机检查.把板拆出来维修,先査待机再查触发,查开关电压3.3v正常查pci-e待机b10无电压,华㧭没图纸只乱跑线路了,有2个地方电阻与b10相通,但两电阻两边都是0v,打值都正常,后来从內存槽有个117 q810引来3.3给b10,查io(nct6776d)引脚,按开关有psin  psou 开关脚都有高低跳变,但slp-s3还是0v,查南桥待机,基本都正常,有一个电阻一端3.3v另一端2.4不知什么信号,但插电两端一样电压,应该待机正常了,但为什么南桥不发出slp-s3?后来用手摸了下电池跳线帽旁边元件,很烫手,是不是有短路.后来打阻值又正常,但是这里有元件跟b10相通的,后来查到是一个gq18n场管d极跟b10相通,旁边一个sq10npn三极管c极与gq18 g极相通.就是gq18 g极5v高电平导通拉低b10电压,而sq10 b极电压为0所以不能导通.就在跳线帽有一个电阻与sq10 b极相通,后来拆掉gq18,来试下机,可以触发了可以亮机了.再査查电压,原来电压正常了,sq10 b极0.63,gq18 g极为0,就算不拆掉算也可以触发了,后来查到与sq10 b极相通那个电阻一端0.63另一端3.3v,但3.3v时有时无,所以造成b10沒电压,由于没图纸不知怎跑线了,希望拆掉gq18n场管,就算没那个3.3也可以用或者从117飞线给3.3v不知是否可行.不好意思,发不了图

网友:
没图,光看文字好累

网友:
单文字看得好累,。。。

网友:
最好有图,一看全文字,没有看下去的勇气了.

网友:
遇到B10没电压可以睇,

网友A:
没有电路图点位图,至少发个实物图,在实物图的那几个三极管上画个箭头,要不然很难看懂三极管之间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点位图,至少发个实物图,在实物图的那几个三极管上画个箭头,要不然很难看懂三极管之间的联系

发不了图,兄弟.就在电池跳帽旁边,表笔接PCI-E B10  另一表笔在那个地方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