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自动上电

楼主(2017-06-11):
B75M-PLUS 自动上电是啥问题?

网友:
查下上电自检的RTCVCC电路,或者是时钟电路

网友:
排除开机排针开机针电压偏低,那就是IO自身的事情。

网友A: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3598292\QQ\WinTemp\RichOle\~Y9$Y44TD@5{YH)4MCH6`~E.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3598292\QQ\WinTemp\RichOle\~Y9$Y44TD@5{YH)4MCH6`~E.png 还是这个排阻的问题。关机 不断电,自动开机都是这个坏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手中有一片故障一样,正愁没点位图找排阻呢,一直找822排阻原来是330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个排阻的问题。关机 不断电,自动开机都是这个坏了。

今天修好了一片,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