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4神笔记本~技嘉造

楼主(2017-06-11):
  今天刚接到一台笔记本,和客户闹了一个大写的尴尬,客户拿了一台本本,说是不开机了,接过机器第一眼没看明白是什么品牌的,以为是山寨呢,通电一看不触发,客户说一开始插上电源响了一声,结果就不开机了,测电源没问题,沟通过后拆机,刚拆完所有螺丝,壳子自己开了,一看是电池鼓包(内置的),先仔细检查了一遍板子没进水没烧的痕迹,通电测试待机0.03~0.04,哎呀有点高呀,于是简单测量了一下所有电感,没发现短路的
  和客户说明机器问题不好找,比较严重,客户说技嘉的机器不是挺好的,我说造台式机主板是挺好的(都没好意思说第一次见到技嘉的笔记本,孤陋寡闻了
  客户走了之后,这主板也没有别的资料呀,测开关正常,乱摸了一遍,突然按开关触发了,但是不亮机,内存不过,测待机电压只有一个3.3V,没有5V,发现触发一瞬间5V出现,但是不上电,正愁呢,无意间去测量了一下coms的电池,没电了,先换个试试,换上之后按开关触发,电流上到1.2,屏幕亮了,反复关机开机测试都是正常的,真是奇葩了,测了一下午了赶紧发个帖子,电池算是坏了,发现某宝卖四百多白银,我滴个乖乖,那么贵

  图片奉上,BIOS论坛里的一个哥们刚上传了,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技嘉U24,在这里小弟就不上传了  (PS:图片上传还是那么麻烦

网友A:
图片上传错误了,请见谅

网友B:
奇葩,第一次见 技嘉的 bj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传错误了,请见谅

这板前几天刚修了,直接秒了,一个coms电池没电,没什么好发的,所以只是分享一个bios

网友D:
3v纽扣电池早就没电了---一直通过电池提供CMOS供电---突然电池生爆炸失效了---CMOS供电缺失---导致触发不了了...难道?

最近论坛见到的第二台技嘉笔记本---真是没见过技嘉本子。

网友E:
还是四代i5的呢,两三年前讲过技嘉的上网本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葩,第一次见 技嘉的 bjb

我都和客户闹了个大尴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板前几天刚修了,直接秒了,一个coms电池没电,没什么好发的,所以只是分享一个bios

看到另一个帖子了,BIOS我就没上传,不过搜着其他资料没有,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四代i5的呢,两三年前讲过技嘉的上网本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

神一样的存在,不得不佩服,这不能说是山寨了,集成度很高的

网友F:
跟联想什么B305的一个路子啊! COMS没电不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跟联想什么B305的一个路子啊! COMS没电不开机。

有时能触发上电,但是不过内存,换了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时能触发上电,但是不过内存,换了好了

还有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设计,包括一些比较新的MSI,不明白这种设计有什么意义,或者只是为了给我们多挣点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另一个帖子了,BIOS我就没上传,不过搜着其他资料没有,感谢分享

嘻嘻,bios就是我发的呀

网友:
技嘉笔记本,,,第一次见

网友H:
这个是AMD芯片组的 还是INTEL芯片组的呢

网友:
这种问题 确实有的

网友I:
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见  技嘉笔记本。。。。。。。。。。比亚迪的见过几台

网友J:
技嘉也有笔记本啦  第一次见啊   好像很山寨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纽扣电池早就没电了---一直通过电池提供CMOS供电---突然电池生爆炸失效了---CMOS供电缺失---导致触发不了 ...

我当学徒的时候见过。。。

网友:
技嘉的主板也不错啊

网友:
真的没见过技嘉的本本,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多品牌机都是电池没电开不起来,不过这样的情况 也很好修啊,

网友:
技嘉也有笔记本啦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设计,包括一些比较新的MSI,不明白这种设计有什么意义,或者只是为了给我们多挣 ...

这样设计不是更好的,给我们送钱的

网友:
我第一次都没见,技嘉笔记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嘻嘻,bios就是我发的呀

恩恩,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AMD芯片组的 还是INTEL芯片组的呢

Intel的,我记得AMD的才会有coms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见  技嘉笔记本。。。。。。。。。。比亚迪的见过几台

我是真的没见过比亚迪的,真的有?

网友K:
技嘉笔记本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嘉也有笔记本啦  第一次见啊   好像很山寨的板子

这个不是山寨的,确实是技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嘉笔记本还真是第一次见

我表示也是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山寨的呢

网友L:
本来就有笔记本的,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市场占有率低吧,联想华硕是最多的‘’我们这联想比例最高   只要不灌胶还是挺好搞,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遇到过

网友M:
话说我也没看到过这技嘉的。应该是销量很小的吧。感觉 主板还是老厂的好看样子这技嘉也是别人代工的吧!

网友:
技嘉笔记本基本都是游戏本 配置都还比较高 能报上价

网友:
见过AMD这种问题的多

网友:
确实是技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本来就有笔记本的,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市场占有率低吧,联想华硕是最多的‘’我们这联想比例最高   只要 ...

资料少,集成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话说我也没看到过这技嘉的。应该是销量很小的吧。感觉 主板还是老厂的好看样子这技嘉也是别人代工的吧!

应该是代工的吧,不过主板上还是有技嘉logo

网友:
开机的基本条件了,电池没电是会这样,amd的更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