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v 独显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7-06-11):
华硕m50v 独显坏了 这款机子能改成集显吗?  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独立显卡电感取了试一试

网友:
你可以翘开显卡独显供电的电感试试看

网友:
把独显供电电感去了  或者把显卡拆了  如果是一代的 不能改

网友:
把独显禁用了   最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