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800显卡花屏,求定位!

楼主(2017-06-11):
盈通9800显卡花屏,单面显存,求定位!

网友:
这 个显存加焊一下试试不行换掉

网友:
金手指对着自己,右边数起,两颗一组,A32-63 A0-31 B32-63 B0-31 , C32-63 C0-31, D32-63 D0-31。

网友:
这显卡,买一个也没多少.

网友:
左起第一组。

网友:
感谢论坛楼下几位朋友的指点!定位准确,可惜第一次加焊失败,下加热司登利HL-1810S二档,距离2CM,上加热热风枪350度旋转加热,芯片直接过热坏,上机测试全颗粒坏,上X宝,5元一个显存,这次仍然下加热二档,距离3CM,上加热风枪300度,大概一分钟左右,从侧面观察芯片锡珠圆亮,停止上加热,再关下加热。冷却十分钟后,测试通过,显卡花屏故障修复!

网友:
学到怎么看显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