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10V一闪就灭更换灯管维修。

楼主(2017-06-11):
接一AOC22 显示器,客户描述一闪就灭。用手电一照,里面还能看到画面,这种情况不是高压板有问题就是灯管有问题。拆机接备用灯管,一切正常,说明灯管有问题。本人换灯管,都是全部拆开,换全部的四根灯管。更换完毕,机器修复。附几张换灯管图。

网友:
你这什么都没有,发这贴意义不大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换LED 的最好

网友:
一般我都换高压条加LED灯了。

网友:
还是换LED 寿命长

网友:
换LED还得改高压板,有的客户看到不理解,以为给他换了一个次的板。

网友:
我都不拆屏换 保险

网友:
还不如直接改成LED模块。

网友A:
铁边框也不拆吗?开孔也是技术货,开得不好 ,屏也缺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边框也不拆吗?开孔也是技术货,开得不好 ,屏也缺一块

铁框拆掉     剩下的塑料直拉烫掉    我都是这么整得  没出过问题

网友:
换led的都打不到原来的亮度色温,最好还是换灯管的

网友:
哇,敬业啊,我都是坏哪换哪

网友:
还是换灯管省时。

网友:
现在我都换成LED的,省事,以后还不会返修

网友B:
全换未免太认真了   这样保修期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换未免太认真了   这样保修期长把

对呀!我这样换过从来没有返修过。

网友C:
我一般全部改成LED 免得以后又坏了  毕竟LED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全部改成LED 免得以后又坏了 毕竟LED寿命长
现在来看LED不一定比灯管寿命长。

网友:
可以的 !我买的广东那里的套件,修了约100多台了,无返修!

网友:
全拆风险系数比较大,不建议新手这样操作,不熟练的话,屏很容易报废,就算不报废,背光上到处都是手指印,客户这边没办法交代

网友:
支持楼主,这样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