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行 送修 Y400 笔记本 无电流 短路 打表 拆电容修好

楼主(2017-06-11):
同行 送修 Y400 笔记本1台, 客户自己螺丝已拆掉, 他说 插上直流电源,没有 待机 电流

我插电一看,  虽然 ,没有看到待机电流, 但是 直流电源,明显 有   哒   哒的  响声,典型的 主板 短路    打表 呀,(他也不太懂)!

拆板 维修, 公共端 1欧,没有烧鸡,直接 目测,  发现一个电容,有 爆裂,,直接 拆掉,不短路了,上电 显示OK  测试 OK

附上 图片 如下

网友A:
我好久没修过这样爽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久没修过这样爽的故障了,,,,,,,,,,

呵呵!  难修的机器 ,也有 !   我的 E550  还不稳定,交不了差!

网友:
哈哈 以前修过这个 也是这个部位电容爆了

网友:
这机器   这个地方快通病了

网友B:
现在碰到这样的机器 都属于捡钱了

网友:
Y400电容短路太多了

网友:
这种短路是好修的,460的短路头疼了

网友C:
现在客户自己家都有可调了吗?还知道没有待机呢?

网友:
哈哈,这个箭头做的不错  加分

网友:
修到这种故障的机器最爽了,分分钟就能解决的机器。

网友:
最喜欢公共点短路。都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不是同行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

网友E:
运气不错,看不出来的,只能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客户自己家都有可调了吗?还知道没有待机呢?

是的!  客户 自己 也有可调 电源!  故障  他自己先判断1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不是同行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

是个同行,会修主板,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碰到这样的机器 都属于捡钱了

电台短路,就是 维修人的福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台短路,就是 维修人的福利了

电容短路,是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不是同行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

术业有专攻! 他说  他网络技术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气不错,看不出来的,只能烧出来。
没有烧鸡! 我喜欢 先 目测 一遍! 最后才烧鸡

网友:
刚修一款有Y400大短后。修好后插电和电池不短了,过两天回来返修·说电池·用完后不能充电了·,打开一看系统显示充电中,但充不上电没电路图,,,谁修过类似问题帮帮忙,,

网友:
这种问题可不能当着客户的面拆啊

网友(2020-04-20):
手里有个这机器

网友:
公共点短路,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