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v1.01开机风扇一直转,点不亮

楼主(2017-06-11):
金手指,电源,cpu全换了,故障一样,有时能点亮,点亮后全部正常,但是点亮的机率很少 ,电池已放电,桥也加焊,b也刷了,不知从哪里查,两块主板都是同样故障。

网友A:
换主板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  ,,,,,,,,,,,,,,,,,,,,,,,

二手主板太垃圾了

网友:
根据诊断卡 具体分析下线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

网友:
这样修起来很麻烦了,需要耐心搞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插上诊断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分析一下

网友:
插个诊断卡看看

网友:
换桥试下呢

网友:
搞定了,换lo后可以点亮,目前正常

网友B:
楼主修版就是各种换啊  换完桥又换io 还好换好了  如果不好 这板也可以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版就是各种换啊  换完桥又换io 还好换好了  如果不好 这板也可以不要了

哈哈,死马当活马医,这板垃圾狠,各种问题,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