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短路维修

楼主(2017-06-11):
一块技嘉H61主板,分享下经验。

量4PIN供电阻值为10以下短路,打CPU各项供电上管G级阻值均为400多正常。量各处上管GS级两端均为500多。因为以前修理过一块主板是电容问题。由上管上面的供电电容短路导致。拆掉后不短路了。上U亮图。

或许是个通病,希望能解决大家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必杀啊  好

网友:
这个板子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了,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啊。

网友:
学习了,很少碰到4针小电源短路的,3V5V短路的这几天在迅维网也学习了

网友A:
下次碰到了,可以试一下我的斜口钳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碰到了,可以试一下我的斜口钳好不好用

这个B装的我无法反驳

网友:
记住它,碰到秒杀。

网友B:
看来是检钱的机器……这种主板很少遇到电容短路路的

网友:
小电容短路引起12v短路

网友:
下次遇到后试试,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检钱的机器……这种主板很少遇到电容短路路的

我已经遇到过好几块了,都是这处地方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              以前修过一些!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下次要注意了;可以直接秒杀了。谢谢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经验下回碰到了试试

网友:
主要可能灰尘太大了。加上空气潮湿,所以这些小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C:
技嘉贴片电容短路的遇到的少,一般是杂牌的老主板遇到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贴片电容短路的遇到的少,一般是杂牌的老主板遇到多

还行,我遇到好几块了。不知道是为啥是这电容出问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