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4008电容跟电阻的通用吗

楼主(2017-06-11):
今天买惠普CQ42 的显卡,原机显卡是电阻的,卖芯片的说电阻的是11年的电容是16年的,不知道两者是否通用,有人换过吗

网友:
没区别的,这个机型的换过好多了

网友:
这个几年前讨论过,当时的机器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据卖芯片的说不能  没亲自测试过呢

网友:
型号一样吗,如果一样就不用纠结。。、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

网友:
芯片是几年生产的看看芯片上面印的生产系号 批号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不通用的,我买这芯片的时候,卖家就要问你是电阻的,还是电容的

网友:
买了个一样的装上去了,卖家说他卖了好多,也没要求电容还是电阻,买回去也没听客户说有问题的,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啊。显卡上还有电阻的啊。见识了

网友:
是不是e40,amd的机器是这个显卡?不通用

网友:
不通用,昨天刚试过了,机型DELL N4030 板号:DJ1 Intel独显的,原机显卡1.8V对地偏低,换了改良的216-0774008(电容)不亮机,原机216-0774008(电阻),把两个显卡的电阻和电容替换了也不行,可见这两个显卡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换过,不通用。基本上都是电容的多。

网友:
卖的都说可以就可以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过显卡上带电阻的

网友:
不通用的确定

网友:
没什么区别,有时候这个电容没有的

网友:
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