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求助

楼主(2017-06-11):
联想E430上电到0.3悼电然后开的0.65不动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没有。

网友:
表示没有碰到 基本电压复位你也量量啊

网友:
先按时序一步步查吧!在过程中有不明的再问和把所查到的数据展出来才有人帮你

网友:
电压都正常?正常的话有读内存波?都有就自己去官网合一个BIOS刷进去

网友:
你查查,哪些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看CPU复位出来了么

网友:
在看BIOS片选,和SMBUS

网友:
上到0.65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这个我记得好像就是BIOS得问题。

网友:
bios不行的话
南桥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网友:
看看拔内存是多少。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