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集显供电没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7-06-11):
笔记本中集显供电没电压正常吗?cpu复位 都出来 为什么还不亮机?平接口没电压,手电筒照屏,里面没东西,这种情况可以判定南桥损坏吗?电流跑到1.08A左右,刚上来刷了bios亮过几次,后来又不亮,南桥和显卡都焊过。故障依旧,这种情况可以判定南桥损坏吗?还有就是没有集显供电,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刚上来刷了bios,亮机了,但是不认独立显卡,就又刷了个,结果不亮了,现在又刷回能亮机的bios,机器有不亮了,

网友A:
现在这个思路动不动桥、显卡问题是修不好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思路动不动桥、显卡问题是修不好机器的

什么意思,不要要换显卡和桥实验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了 郭总也知道

网友B:
遇到过联想U410没有 开机到显示集显电压一直没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联想U410没有 开机到显示集显电压一直没出来

知道怎么回事了,查了芯片手册,集显电压被关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道怎么回事了,查了芯片手册,集显电压被关闭了

这个是有哪个信号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哪个信号控制的吗

你在论坛查ISL95836有解释

网友D:
这是联想 的Y580吗,这机器亮机是没有集显供电的,只有独显在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联想 的Y580吗,这机器亮机是没有集显供电的,只有独显在工作

能判断一下我机器是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E:
要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重点看下跑码过内存没有,现在很多机器本来是插1.5V的,有人非得插个1.35上去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重点看下跑码过内存没有,现在很多机器本来是插1.5V的,有人非得插个1.35上去也会出 ...

内存是1.5v的

网友:
双显卡的有些集显的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判断一下我机器是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吗?

南桥问题,这种SLJ8E的桥很热,容易脱焊,你可以用风枪吹几下南桥再通电试试,BIOS不要随便刷,先刷回原来的再试。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现在到哪一步了

网友F:
看是几代的机器,按照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是几代的机器,按照时序修

cpu复位都出来,1.08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