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告诉我,,修任何手机,,修什么,最考验手工,,最难,,

楼主(2017-06-11):
苹果CPU吗????

网友:
我感觉难的是快速定位故障点,手工上挖点飞线之类的比较麻烦

网友:
考验手工 ? 应该还是 苹果的U 了

网友:
手机维修干U最考手工了

网友:
苹果的U,和安卓机的U和字库。

网友:
是啊,难搞

网友:
应该是苹果的U最考验焊工了

网友A:
目前对我来说,苹果的U我是不敢干的,成功率太低了,手工还需要加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对我来说,苹果的U我是不敢干的,成功率太低了,手工还需要加强呀

你入行多久了

网友: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入行好几个年头了,以前一直修三星,后面才开始接触苹果

网友:
CPU  或者断线接线的

网友:
说现实的修手机都考验手工,主要是他元件小、密度大。但焊接CPU、补线的难度比其它要高。

网友:
苹果手机CPU为什么这么容易空焊。

网友:
动不动就焊CPU

网友:
肯定是cpu啦  个头最大  难度最高  这都不用问

网友:
其实你要发现故障点才难吧。。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乱拆装没解决问题应该很累的。。。

网友:
4S的cpu  最大个  练好这个其他的应该不难,我就是拿他练  死在我手下的4S U  好多

网友:
手工我觉得都还好,多练都能过。最难的是疑难机的故障锁定,有些机器没有思路,你都不知道从哪下手。比如小漏电 50MA以下,比如不定时重启 一两天来一次(这可能CPU机会大一点)但仍没法准确定位哪里有问题。

网友:
补线和CPU手工最难了

网友:
感觉手工最难了,要练好久

网友:
修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CPU 很难搞,搞了好几次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