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9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11):
机器型号: ACER 4738G故障现象: 触发掉电 电流 0.2持续2秒掉电
维修过程:机器拿过来触发电流到0.2 持续2秒就掉电了  此机器是广达代工的,一般修机器一年以上的都知道广达的通病,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迅速拆机以为可以直接秒杀了呢  不过测量后发现却没这么简单 3v 5V 的后继均正常 开启也是稳稳的12v,没办法只能按部就班的修了 测各大电感的电压 发现除了CPU供电没有其他的电压均正常 此时心中暗自窃喜 应该还是很好修的。翻出图纸 查看CPU供电芯片  此机器的CPU供电芯片是ADP3212 测1脚开启 3.3v 正常  测 VCC  PVCC 都是5V 正常 测16脚RAMP 18v 这个地方就有点迷糊了 他接了两个上拉电阻 阻值还比较大按下开关电压还会拉低 以为不正常就换了个芯片 换上去还是一样 测电阻阻值 和图纸一样的 应该没坏 用示波器测了下VID 发现没有波形  到这里我不知道测什么了 没办法只能先放一边 休息休息 抽抽烟 理理思路  看了看电脑里面关于掉电维修的思路 不过还好查看到了之前保存在电脑里面的 I系列掉电三步调试法  应该可以试试 由于机器是没有CPU供电 首先排除前面正不正常 第一步先切断VRON  看还掉不掉电 一试果然掉电 初步判断是HWPG汇总导致 直接找到HWPG的汇总 断开所有的PWRGOOD  再试没有掉电 再一个一个测量 终于发现故障 1.05VPG没电压 测1.05V电感电压正常 测1.05V PG的对地正常 直接换了个芯片 正常了 不过还是掉电但是电流却变高一点了 测PG正常了  测了下CPU电感还是没电压 由于之前我换了CPU供电芯片 感觉是我换的芯片坏了  直接把他原芯片装回去 再试 电流哗哗哗的上去了  简单装机后开机测试全部正常 最后来几张维修图 顺便把掉电维修思路资料发上来

47.4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1.05V没有出来结果绕了弯路了

网友B:
楼主这个芯片坏了,总线供电也出来了是吗?

网友:
我今天换了三个声卡芯片才好。。

网友:
广达必查HWPG,修好是个硬道理

网友C:
我赵总的我必须大力支持 永远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没有出来结果绕了弯路了

1.05V出来了  他PG没出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芯片坏了,总线供电也出来了是吗?

是的 电压出来了 PG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赵总的我必须大力支持 永远支持

有郭总的支持 使我信心大增啊

网友:
确实 广达掉电确实先看是不是所有pg都出来了 所有供电都出来就不好修了哦

网友D:
断开所有的PWRGOOD
你是把二极管全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所有的PWRGOOD
你是把二极管全拆了吗

对的  我全部拆开再一个一个装回去

网友:
不是说修机过一年就知道广达的通病么。。。

网友:
看来还是得一步一步来

网友:
广达 HWPG 必查。。掉电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