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新款MACBOOK怎么装WIN系统

楼主(2017-06-11):
最近有很多新款mACBOOK ,客户要装一些特殊软件不支持WIN8以上系统 求救怎么装WIN 7

网友A:
新的机器不支持W7 多是W10了 可以考虑虚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的机器不支持W7 多是W10了 可以考虑虚拟机

2017年苹果新机子不支持,如果还安装虚拟机,客户就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7年苹果新机子不支持,如果还安装虚拟机,客户就头疼了

嗯 直接安装不支持 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有些必须用的也只能如此

网友C:
建议客户卖掉新机器,然后把自己的二手苹果卖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客户卖掉新机器,然后把自己的二手苹果卖给他。

这个是很不错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你找找快速安装双系统

网友:
好像装不了WIN7

网友:
新款的似乎装不了win7的

网友:
其它牌子的新机也装不了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