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代更换u2花屏重启,报错4013

楼主(2017-06-11):
5代更换u2花屏重启,报错4013,怎么弄?

网友:
5代  修这个能报上价吗

网友:
你多少温度拆的U2? CPU做保护了吗

网友A:
有高温胶,用电焊铁拆的,300度装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

网友:
肯定是cpu爆了

网友:
还能搞吗?

网友:
4013把U搞虚焊啦、重置U吧

网友:
CPU废了             搞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温胶,用电焊铁拆的,300度装

你要做好U的保护工作,不然会虚焊的。

网友:
你以为是电脑啊,不要胡扯。

网友:
看要还给客户了

网友:
后面我换了一个U2,可以开机了,没有触摸,现在在查处

网友:
cpu搞热了   麻烦了  重置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CPU上层吹到了

网友:
先换硬盘吧。刷机到什么位置报错?屏显了没 ?

网友:
你把CPU搞虚焊了,重新值锡吧

网友:
目前的能力无法动U,正在努力中.

网友:
他可能说的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