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ga-h85m-d3h风扇一转一停无复位坑爹维修

楼主(2017-06-11):
发发发发发发,刚修好一块技嘉B85M,又来一块主板B85M。故障是无复位,上电风扇一转一停。此板就算缺电压,缺信号,也有CPU电压和PG电压。所以遇到这种不复位的,只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上次就有一块CPU有电压,但桥没电压,导致修了半天都没修理好。应该是预设电压。搞了个乌龙门事件出来。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
废话不多说,开始查条件。RTC电路有2.9V,32.768晶振有起振。内存供电1.5V正常。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桥主供电1.5V正常。CPU供电1.7V正常。VTT_PWRGD产生1V给电源芯片1脚产生EN正常。25脚VCC供电5V正常。接下来由电源芯片ISL9582的2脚产生PG信号到桥。查图纸由两个三极管控制导通产生。量得DQ1的3脚有1.4V产生VRMPWRGD到桥。
在量IO的50脚ATXPG有5V正常,由IO63脚发出O_PWROK给桥3.3V正常。量IO的78脚时钟有起振。量68复位脚只有0.16V。看来要嘛桥没发出复位信号,又或者IO拉低。把68脚挑起,量焊盘无电压。看来是桥没发出复位。把IO脚焊回去,拿上BGA加焊依旧。该不会是桥坏了吧。。。仔细想想B85的板子,又没短路。桥不应该这么容易坏才对。应该是漏了什么条件没查。刚好前面修好了一块B85,一模一样的,
技嘉ga-b85m-hd3不跑马及挡71代码维修
拿来对比电压。对比到VRMPWRGD电压的时候不一样,好板是3.3V,但这板子只有1.4V,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吧。查看图纸,拆掉一颗分压电阻后VRMPWRGD有3.3V,

跑马了。立刻上内存试机。搞定。亮图。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注:有点不懂这原理。为什么VRMPWRGD信号需要两个VCC供电上拉呢。VCC3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1.4V难道不是正常的吗?求大神告知。

网友:
npch-vrmpwrgd处电压大概是:3.3除以101乘100约3.26V......不知是否对的。

网友A:
DR41在实物上是没装的

网友:
VCC3经过dr42,dr44两个电阻分压产生3.267

网友:
DR41序号后面有个X ,表示未装
你那个可能是DR44出问题了
正常情况下分压应该3.2伏以上

网友:
桥开漏输出PCH_VRMPG,由VCC3分压上拉成3.26v。1.4V肯定是不正常咯,应该是DR44电阻变小导致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电阻坏了导致电压低

网友B:
下拉电阻变质会直接寻到电压下降!所以,它的不稳定会寻到电压下降!

网友C:
迅维计算公式告诉你分压出来是3.27

网友D:
是上电阻阻值变化了?

网友:
应该是DR42阻值变大才会出现分压变小

网友E:
分压计算错误了吧,DR42和DR44这1K和100K电阻正常情况不会出现1.4V左右的分压信号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压计算错误了吧,DR42和DR44这1K和100K电阻正常情况不会出现1.4V左右的分压信号出来。

哈哈,算错了,误看成两个100K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上电阻阻值变化了?

不知道是哪个,我随便拆了一个就可以了,不让他们分压,反正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拉电阻变质会直接寻到电压下降!所以,它的不稳定会寻到电压下降!

是的,分析的很正确。我是计算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计算公式告诉你分压出来是3.27

我看成是两个100K的了,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41在实物上是没装的

刚回去查看了下,的确是没装的,忽略这一点了。。。

网友C:
查出问题所在还是值得学习的。楼主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问题所在还是值得学习的。楼主不错的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修很简单的。

网友:
技嘉板子老实坏这个电阻,我遇到h71的板子也是那个电阻

网友G:
很细心啊,漏了CPU电源好信号VR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算错了,误看成两个100K的了

其实这里100K电阻换成电容也是可行的,效果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里100K电阻换成电容也是可行的,效果一样。

直接拆了不装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细心啊,漏了CPU电源好信号VRM

H61以下的板不是1V以上就可以吗,我也没想到B85的必须3.3V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拆了不装没事吧。

不装也没事,不过最好装,用来抑制剑锋波形的。

网友H:
学习了。楼主每次修的主板都差不多查了一遍。。贴子对我这样的新人很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楼主每次修的主板都差不多查了一遍。。贴子对我这样的新人很有用。。谢谢。

新人一起探讨互相学习有利于进步。有时候时序真的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