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为何不开机,,看完14亿人都震惊了

楼主(2017-06-11):
一台苹果笔记本,,型号A1466,,拿来是说不开机,,插电看能触发到0.2就停了,,持续三四秒就掉了,OK,,直接拆机,,版号

裸板测试,,上电到 0.165就掉了  ,,测得  1.2V  1.05V  3V  5V  1.8V 有了,,就没有CPU供电,,苹果板的供电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毕竟有图纸有点位 ,也就是原件个头小一点,,主板精密一点,,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
测得没有开启信号CPU_VR_EN ,查出处来自桥,,这个是一体的,,CPU和PCH做在一起的,,先查一下条件吧,,根据因特尔的标准时序,,南桥要开启cpu供电必须要APWROK和PWROK 有效,,再看图纸

一般这两个脚都是连在一起的  ,,在外围电路测得该电压没有,,查其出处。。

是由一个与门电路出来的,,看图要想 PM_PCH_PWROK为高电压的话ALL_SYS_PWRGD必须为高,,测得ALL_SYS_PWRGD只有0.46V,,再查出处

该电压应该就是各单元供电好信号,,测上拉电压正常 ,,上拉电阻正常,,OK,,就四个控制的,,挨个用烙铁拆掉,,拆一个测一次,,四个全部拆完了,,ALL_SYS_PWRGD还是只有0.46V,,好吧,,这把误判了,,那应该是后级拉低了,,看一下该信号都去了哪里

去了几个门电路  一个MOS管  还有SMC  ,,感觉MOS管更容易出问题,,依据点位找到这个Q8150,,断开它与ALL_SYS_PWRGD的连线
这时再通电测的ALL_SYS_PWRGD已经有3.3V了,,OK  找料板找一个一样的换上
再通电测试ALL_SYS_PWRGD正常3.3V了,,这说明是Q8510本身损坏了  而并非是其控制信号的问题,,可这时通电电流还是0.12左右,,比原来还小了,,测得PM_PCH_PWROK也有3.3V了,,这会我就有点懵逼了,,想到之前被我拆掉的4个电阻,,理论上应该不影响的啊,,难道苹果对时序控制的这么严格,,果断把那4个电阻补回去,,再通电,,电流也跳到0.7了,,再接屏
OK  装机   测试  顺便加加分

 会员8835262元2023-1-14 20:15

网友:
什么玩意,,编辑了三遍还是没有图片

网友:
编辑了6遍       无语了

网友A:
其实就换了个小芯片就好了,,几毛钱的成本  收了好几百

网友:
呵呵,想精华想疯了,那四个电阻你拆的够犀利的,

网友:
哈哈,厉害啊  必须精华

网友:
苹果厂长是你表锅,那关系很硬 了,加分了

网友:
苹果机确实对时序很严格的,LZ还是修的不错的,加分

网友:
楼主时序拿捏的很准,,,,编辑掌握方法就好了,扶楼主上精华。。。。

网友:
看在你表锅分面子上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种6脚的管很容易坏,好小一点点,坏了就拉低电压。。。。楼主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B:
ALL_SYS_PWRGD拉低,楼主没有怀疑U8160  ?还是拆了一样再查后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_SYS_PWRGD拉低,楼主没有怀疑U8160  ?还是拆了一样再查后级的。。

去了几个门电路  一个MOS管  还有SMC  ,,感觉MOS管更容易出问题,,依据点位找到这个Q8150,,断开它与ALL_SYS_PWRGD的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_SYS_PWRGD拉低,楼主没有怀疑U8160  ?还是拆了一样再查后级的。。

U8160也属于我说的几个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换了个小芯片就好了,,几毛钱的成本  收了好几百

这就是技术,你查出来了就可以赚到钱了,你查不出来你就赚不到!

网友:
思路明确,时序非常好。

网友:
我能问问厂长是谁吗

网友:
有料板就是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_SYS_PWRGD拉低,楼主没有怀疑U8160  ?还是拆了一样再查后级的。。

我发现你这几天一直在苹果笔记本那个啊

网友:
修苹果机赚钱

网友:
厉害,胆大心细

网友:
牛B时序倒背如流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苹果主板比较精密

网友:
修苹果机最爽啦 价格好 标题不错

网友:
大师教教我呗!

网友:
标题真震惊了。。。。我

网友:
LZ还是修的不错的

网友:
没料板怎么办

网友:
呵呵 这个比较牛

网友:
苹果CPU坏了 就歇菜了

网友:
就是这个管子 上次自己把客户的板子摔了一下 明明拿来换屏的,被我弄得点不亮了 还好肉眼看的到 此管跑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