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开机380ma,求助

楼主(2017-06-11):
拆机测得PP1V8对地短路,烧机,只有CPU发烫,还有救吗?

网友A:
把上盖拆掉再打下值试试,有得救,换个上盖吧。

网友:
它已经发热了,那只能换掉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上盖拆掉再打下值试试,有得救,换个上盖吧。

跟我想得一样,正想拆掉上盖再打阻值看看,还短的话,估计就难了

网友:
1,8V是上层供电呀,

网友:
上层可以单换

网友B:
拆完CPU了,还短,一路拆,最后拆黑触摸不短了,估计装上去都够受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完CPU了,还短,一路拆,最后拆黑触摸不短了,估计装上去都够受的了

拆之前应该先看下图纸  都连哪里了  从小的开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之前应该先看下图纸  都连哪里了  从小的开始拆

当时摸着触摸IC没烫,CPU发烫,想着烧鸡大法应该准,中午开始还原,看看结果如何了~~

网友:
这个1.8去的地方很多,你确定是CPU吗。如果真的是CPU那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
可以换掉上层试试吧

网友:
哪里烫并不指就是它的事,找这个大致发烫点的相关通路,慢慢来,一发烫就干cpu。。。服了

网友:
看到1.8就说CPU上盖,你们这是误导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