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1款A1369 三声报警修复

楼主(2017-06-12):
2011款A1369
开机三声报警,内存颗粒发烫,更换ok
内存颗粒型号:H5TQ2G83BZR-H9C
代换型号:H5TC2G83CFR-PDA
内存颗粒

网友A:
看来是维修苹果高手啊,换显存搞定
天意wx
是内存颗粒
详情

网友:
不错,焊功不行的话也解决不了问题,学习了

网友:
版主大哥,是换的内存颗粒啊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不多见

网友:
三声一般是不过内存,楼主判断准确,又找到代换颗粒,赞

网友:
这种高难度的技术活一般人真干不了。

网友B:
能直接摸出哪颗发烫吗?。。。 加分支持。
可以的,三声报警,一颗内存温度 稍高,直接换
详情

网友:
发烫好修一些,,上次一个蓝屏的,,确定内存问题,,不确定那个坏 ,,那个换死人了,,

网友:
型号不一样大

网友:
能直接发现故障点 看来修过很多了

网友:
楼主,你这么知道是这颗内存坏了呢?

网友C:
我有台1466的也是三声报警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颗粒坏了 加焊重值了还不行 找不到颗粒
杭行天下之传奇
我也有台A1466三声报警没有修复,你有经验没有?
详情
找代换的,可以问淘宝
详情

网友:
苹果的报三声都是不过内存吗

网友:
高手呀 故障点判断准确

网友D:
不知换这种内存芯片要,上BGA台吗
疯抢直接吹,
详情

网友:
不错,找到代换

网友:
是用BGA换的,还是风枪换的??高手

网友:
发烫的好搞,不好烫就麻烦了。

网友:
直接就干内存颗粒了,这都是大师傅啊,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苹果修得那个6666666666666

网友:
厉害啊  老司机

网友E:
内存颗粒是在料板上拆的 还是新买的

网友:
我都是换一样的,像你这个我肯定不敢换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报警的到时候测试一下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少见的  不过楼主运气好 直接碰到发烫的

网友:
是维修苹果高手啊

网友:
不错,又捡了不少钱

网友:
这么多 怎么判断这个的呢

网友:
这个内存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摸出哪颗发烫吗?。。。   加分支持。

可以的,三声报警,一颗内存温度 稍高,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颗粒是在料板上拆的 还是新买的

淘宝买的,原型号没有,只有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换这种内存芯片要,上BGA台吗

疯抢直接吹,

网友:
我也修到过内存报警的,不过不是这个内存,是另外一边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修到过,涨知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1466的也是三声报警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颗粒坏了 加焊重值了还不行  找不到颗粒

找代换的,可以问淘宝

网友:
厉害呀Word哥  这都可以

网友F:
手上还有一台,同样故障的主板。。。。可惜,我的没发现哪颗比较烫。。。上次看见有人说cpu损坏是通病!啥时候有时间也搞一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上还有一台,同样故障的主板。。。。可惜,我的没发现哪颗比较烫。。。上次看见有人说cpu损坏是通病!啥 ...

内存居多吧,cpu就算了,贵

网友H:
能摸出来哪颗也是幸运  我上次修个内存短路的  换了好几次才换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居多吧,cpu就算了,贵

早已经换主板给客户了,成自己的料板了。。。三代cpu那么贵吗?前些时间看某位大哥的帖子说已经修了几十片同故障的主板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我的可能是1466.。。。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居多吧,cpu就算了,贵

只要是苹果都贵,是二代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摸出来哪颗也是幸运  我上次修个内存短路的  换了好几次才换到坏的

确实不好换,换了两次才搞好

网友I:
怎么判断是那个显存的问题啊,求回答。以为短路发热估计是这个显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怎么判断是那个显存的问题啊,求回答。以为短路发热估计是这个显存吗?

我运气好,坏了的那颗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运气好,坏了的那颗发烫

你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维修苹果高手啊,换显存搞定

是内存颗粒

网友:
一次就定性故障点 准确定性具体哪个坏   这个估计也是经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1466的也是三声报警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颗粒坏了 加焊重值了还不行  找不到颗粒

我也有台A1466三声报警没有修复,你有经验没有?

网友:
高手高手呀

网友:
这种机内存坏的还是不多。

网友:
楼主能问下你这个内存颗粒怎么知道哪个可以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台A1466三声报警没有修复,你有经验没有?

我的换板了 重值内存颗粒 加悍CPU 不行就放弃了 找不到内存颗粒换   颗粒好像也挺贵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 1286 改集显 怎么装win7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