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70不出集显供电,修好了不知为啥?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7-06-12):
B470本来是铁壳管(显卡)通病,换好后可以亮机了
在裸板测机时,没放好,触发瞬间,冒起一缕青烟,不知道烧了啥,电流0.6,所以供电正常,cpu复位都有,插不插内存一样,仔细查看,一场管烧了,换后亮机,测试正常了

那么问题来了3D3V_LAN_S5   这电压是网卡供电,怎么会导致不跑码?网卡好的!

网友A:
这个电压没有去其他地方, 它前面是二级电压转换来的

网友:
看下其它地方有没有存在问题

网友B:
有可能就是应为网卡供电给其他地方也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就是应为网卡供电给其他地方也在供电

没呢,只是网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没有去其他地方, 它前面是二级电压转换来的

为什么会导致不跑码呢?

网友:
一般网卡供电,也会供进南桥的网络模块的吧,有可能图纸没画好。或是供电不够,导致网卡内部有的工作有的不工作。平时修机,会修到因网卡IC引起的开机问题和不跑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