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6S 摔后故障

楼主(2017-06-12):
拿到
手机
后一看屏摔碎了 屏幕不亮,意识换屏看看 也是一样 插电流表 电流在0.27左右 ,于是刷机 报错 4014 听同行说CPU坏了 求助这个应该怎么弄
手机

网友:
摔过的机子,估计点太多了,板层有变形么

网友:
4014的话CPU上层和硬盘好像都有可能哦

网友:
谢谢,我买的工具快到了 到时候拆次啊来看看

网友:
手机CPU坏了是不是就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维修前要先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
你的电流是直接0.27还是跳变一会到0.27的。摔过机器一般CPU等虚焊、掉点多哦。

网友:
这个不是高手是动不了CPU的,不是有工具就行的,得有相当的经验,或者实地学习过的才能搞CPU。

网友:
手机好维修吗,还没有修过这问题

网友:
刷机亮苹果了没有 亮了就是基带 没亮考虑cpu

网友:
换CPU 拆机修板 难度好高

网友:
装个有电的电池在刷机

网友:
重装cpu,这个很考验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