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手之重装苹果A5 CPU

楼主(2017-06-12):
今天闲的无聊,想想要不要重装下苹果的CPU练下手,想了半天不想搞,因为以前搞CPU,下面露铜太严重,绿油涂得想吐
小米的CPU,高通的装过不少,基本一次过,没什么难度,当然小米的CPU不打胶,绝对不露铜,想了一会,还是装吧,没办法,要过的一关,免不了;

拆了个废板的CPU,免不了露铜严重

这一搞就是几个晚上,过程忘了拍了,绿油涂了几个小时,头疼,下面是搞好的图片:

怕硬盘爆了,所以硬盘也重装了一遍:

小插曲,一开始装上的U,不连机,打植CPU的 usb,发现有一路短路

没辙,只能换CPU,换了一个,一切正常:

最后总结一下要点(用的快克2008)
1,风枪的风扇最好换成0.24A的,风大,原装的风太弱,不好搞

2,拆盖子一定要放气,最好在除胶之前放气,因为割边胶时盖子可能会爆掉

3,CPU上面那层最好用BGA除胶液清洗,可以轻松洗出所有点,便于灌锡

4,露铜的必须用绿油盖好,不盖一定装不好,没耐性的到考验耐心的的时候了:lol,涂绿油我用了几个晚上,没办法

5,装好下层,务必先看看供电值正常不,短路的一定要重装

6,上层用超薄植锡网,成功率高,装好用镊子轻点一下,基本一次过

网友:
拿来练手很不错,看得出楼主手工也是挺棒的。

网友A:
A5cpu可以随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cpu可以随便换吗

4S的硬解ID 三件套 不含CPU的, 硬盘 码片 和基带cpu 。

网友:
重装a5用处不大了  现在最低也得练习a8了

网友:
能搞好不容易。

网友B:
能搞A5的话应该就能搞A8了,感觉A5比A8的点还要密集

网友:
是个细致活

网友:
现在都用a8a9练习比较好了

网友C(2017-08-18):
这所以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维修也是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楼主能安装成功是成功的结果,我也搞残了15块主板还是没有成功,看来要去迅维实地学习下,不过现在要养家糊口,还没有时间去。

网友:
拿来练手很不错,看得出楼主手工也是挺棒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

网友:
今天又拿了一个a5练手,一体拆u,居然漏铜厉害,都没心思补绿油了,如果好板这样搞,不知坏多少

网友:
楼主焊功很好,搞CPU两下子事情!

网友D:
可望而不可及,楼主这是怎么红练成的,需要哪些特殊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望而不可及,楼主这是怎么红练成的,需要哪些特殊的工具吗?

普通的工具,已经干死几十块板子了,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所以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维修也是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楼主能安装成功是成功的结果,我也搞残了15块主 ...

自己买几块板来练吧,实地也就那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搞A5的话应该就能搞A8了,感觉A5比A8的点还要密集

A8温度高容易死翘翘,还是有点难搞的

网友:
4SCPU是所有iPhone难度最大的

网友:
牛B,6代的有搞过吗?有没有经验分享

网友:
超牛哦。你跟CPU999学的对吧

网友(2019-01-03):
你们都是高手,我只能来捡分

网友:
最好别动cpu,根本用不住,最多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