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梅捷A78,待机有3.3V,时钟信号也有,CPU不热,不跑马怎 ...
SOYO梅捷A78,待机有3.3V,时钟信号也有,CPU不热,不跑马怎么搞

楼主(2017-06-12):
1,BIOS不是最后才检测么,BIOS不对也不跑马么
2,CPU电压1.25,北桥1.5,DDR3电压1.7V供电好像也都对,CPU不热,怎么搞
cpu

网友:
SOYO a78 的复位电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HT总线供电出来了没有,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NVIDIA的单桥,根据时序桥要需要有总线供电 还有HT_VLD才能发出 CPUPWRGD CPURST# PCIRST#
总线供电 VTT_FSB VLDT、HT1.2V等 775在假负载VTT测; AM2、AM3在假负载 VLDTA 或 VLDTB上测; 754 假负载上有 总线供电; 939有总线供电,但假负载无测量点。 若场管S极与总线供电测量点相通,就是它产生的总线供电。
哈哈,有眉目了,总线供电没有HT1.2V!

网友:
AMD 单桥主板供电时序,我这个主板是DDR3内存,用的是AMD2的CPU,论坛说应该用AMD3 ,我用了AMD2是不是不会出来CPU PG信号!

网友:
CPU不发热,是不是没CPU供电啊

网友:
看你要去看下复位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