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500DM002_HP73

楼主(2017-06-12):
希捷ST500DM002,版本HP73,bin文件,用编程器烧写,原盘文件512K,测试OK

网友:
一般还是盘体内的固件坏的多

网友A:
这是ROM没有用吧 希捷盘都是一盘一ROM 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ROM没有用吧 希捷盘都是一盘一ROM 不通用

6-26 19:36
这是ROM没有用吧 希捷盘都是一盘一ROM 不通用.

对,是ROM

网友:
有毛用,只能本盘才能用,下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