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点火电路,G460 B+跳变 求助,这个解决了, 装机后不充电,电池不开机 新问...

楼主(2017-06-12):
G460板子, 用电池正常, 用电源正常。  先用电源再插电池 一切正常也能充电, 先用电池再插电源短路。
拆机,发现机器原来修过,直接把pq6换成了P沟道的,长导通了。把PQ6换过来之后就B+跳变,带不起来负载,PACIN,ACON跳变。

经过测试换件,现在实际测试是。 断开3.3v  PJ10,之后5V有,前级3.3也有,B+不跳变,一切正常。 但是带上负载就B+跳变。

典型的点火电路问题,但是B+我也烧鸡烧过,没电流没发烫,PD10摘了,三端电压都正常,放上去就跳变= =。

宝宝实在无助啦,木有头绪,来个大神分析下呗。。。怎么能死在这个上面。。。不甘心。。。

维修看来还要心细,要心静呀,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不是淹死就是憋死哈哈,一定要沉下心去。

我这个机器问题出在了PQ2没有彻底坏,不良了。时好时坏,有时候PQ27PQ6 G级电压正常,9V左右,有时候19V。
之前没多想深思。因为测量10次有8次基本都是9V,有19V的时候,停一下,又插电又正常了,脑袋自动把这个过滤了。。没有怀疑PQ8

pr30  PR29测过电阻正常,发完贴才静心,又来测量。 PQ9 G级PACIN有3.3V 在PQ6是N沟道的情况下,PR29一端0V一端19V这里就不对,PR30两端都是19V。按理PR29一端应该是0V 因为PQ9导通了,1脚接地了, P2 19V经过PR90 与PR29分压,出来一个9V左右的电压。PACIN又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就出在了PQ8 PQ28 PQ7上面, PQ7肯定是导通了,才会有PQ9 PR29正常,但是PR30两端都是19V的情况。

测量PQ8 G级有3.3V S级0V接地正常,D级13V不正常, 正常情况应该是G级3.3V过来,S和D导通,一起接地,PQ28不导通,PQ7也导通,这样PQ27 PQ6G级有低电压输出,

更换PQ8 一切正常,PQ27 G级有9V低电压, 更换PQ6为P沟道,待机正常,上电池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B+跳变,如果不是后级负载有短路(如果有短路,烧鸡能出来,不多说了)那就一定是主隔离没有导通而负载又正常,B+需要带负载,负载正常,拉低B+,B+分压不大于反向端得不到ACON,开启不了MOS管。隔离打不开,然后就反复。。所以就跳变。。这时候还是要查前级问题。
(故障可能是电容漏电,长管不良,电阻分压不良等)
总之搞定了~

要认真认真,静心静心。。宝宝心不静。。现在开门市店了,人来人往,静不下心了。。哎。

又来新问题了装机后, 电池不开机,不充电, 充电灯亮, 用电池电源一起可以开机,ACIN有,BATT_CHG_LED#有,醉醉的。。。PQ34  AC与BAT的隔离,也正常,用电池G级低电压导通,用AC高电平不导通
要疯了= =。求助来帮忙分析下,哪里还没看到。。。

网友:
解决了就好,路过来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 气死我了,  这处修好了, 也充电了, 都装机让客户来取机了,  我也都进系统试过了,  客户来了之后, 尼玛又断了了。。。擦擦个呀呀,
拆机看看 现在

网友:
》用电池触发瞬间,有VS产生,有待机芯片LDO VL5V产生,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建议你先看下这个原理 理清思路再修

网友:
修过几个仁宝点火回路的问题,好修的是真好修,不好修的是真难修,不小心就会绕进去

网友A:
折磨多的故障早让客户换板子了 不然要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磨多的故障早让客户换板子了 不然要多钱

》让客户拿走了, 折磨人。。。

网友:
心塞了,老铁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