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品牌机无CPU电压求解

楼主(2017-06-12):
供电芯片ISL6561 求时序

网友:
在线等哦

网友A:
这个图没有楼主的头像有吸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没有楼主的头像有吸引力

这注意这些细节,能解决吗

网友:
这是AMD板子上的?

网友B:
测一下供电正常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感前端有没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供电正常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感前端有没波波

没有杂波的

网友C:
那这板子目前总线供电等都正常了吗?就缺一个CPU供电?

网友:
楼主头像好邪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这板子目前总线供电等都正常了吗?就缺一个CPU供电?

对的,1.2V ,1.8V都有

网友:
是你的思想邪恶

网友:
量芯片条件满足没供电en有没有

网友:
这个CPU供电芯片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1.2V ,1.8V都有

看看反馈部分,如果有示波器,最后看看MOS管上管G级在上电瞬间有无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