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L41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6-12):
故障现象:裸板无待机,无3V 5V
维修过程: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更换3v 5v芯片后现象一样,经过测量去掉PQ74,发现3v 5v电压有了,找图纸看到是NPN型三极管,料板找同样的更换后,加电测试开机正常了,装机测试其他都OK

网友:
楼主能上图就好 不可能为了看pq74下个图纸吧

网友:
楼主这好像就像杀通病一样呀

网友:
说就是一会儿,查起来就麻烦,可以直接不要那个三极管,我认为应该不是那个三极管有问题,如果换同样的型号能OK的话,那有可能换的三极管型号不对,应该是那个地方保护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半导体老化了

网友:
好像没什么思路的啊 只是问题找到描述了下

网友:
这里和待机3V5V有什么关系?求教。

网友:
楼主把图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够简单的了

网友:
图纸有迅维的标识 有的可以不用上传了

网友(2020-04-19):
遇到了   一样   PQ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