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手机维修拆芯片,除胶,割胶、放气等温度

楼主(2017-06-12):
快克2008 风枪  335度用于 拆高温锡带胶芯片
快克861   400度 可用于除胶 割胶等操作
快克861   500度 可以给A9CPU放气、快速取芯片,A8除胶(比较硬)

网友:
感谢分享~~

欢迎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试试看

网友:
手机还不敢碰。。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实战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哥说真的你的861温度有点高。

网友:
这样的温度需要手法非常的快才行

网友A:
我怎么看见去胶,栽芯片都是300度呢?

网友:
同样的工具   不同的人使用  温度也会有差异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修手机最主要的就是手工啊

网友:
温度没有死的,你这个除胶 放气 取芯片的温度不适合新手,高温要快才行,新手掌握不好时间这温度肯定会吹爆其他东西的,不建议新手用这样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见去胶,栽芯片都是300度呢?

温度高要动作快才行。

网友:
我用的也是861DW 300度就可以摘下A8

网友:
同型号枪参考。不同型号不用看。

网友:
这种的经验分享可以有,楼主有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C:
没得861,但是快克2008真的用得不顺手,拆不带胶的330就可以,拆CPU的话380拆下都还要露铜。还要向老司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要动作快才行。

那你们实力多强?

网友:
温度需要根据自己的首发慢慢调整,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
这速度慢了是不是芯片死翘翘

网友:
PPD868D风枪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得861,但是快克2008真的用得不顺手,拆不带胶的330就可以,拆CPU的话380拆下都还要露铜。还要向老司机学 ...

我也是2008风枪啊,现在夏天室内温度29度,风枪温度330度拆A8不掉点不露铜,但是我给焊盘拖锡会掉很多点,烙铁203调300度,感觉教学视频有点坑,下次我拖锡打算调到350或者380度,我也是刚开始学,都是照葫芦画瓢,已经干废第三块小6主板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设备到位了还得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2008风枪啊,现在夏天室内温度29度,风枪温度330度拆A8不掉点不露铜,但是我给焊盘拖锡会掉很多点 ...

小6主板软胶,拖锡之前用锡浆中和一下高温锡吧,203H调350以上吧,太低了肯定要掉点的

网友(2017-07-17):
我的858好像也要370才拆得下来。

网友:
这个温度,芯片能扛得住?没有开空调的话正常温度可以取下来,开了空调比平常多个二三十度就可以取了.

网友:
cpu放气是怎么个原理?老是听到过,但一直不懂,有什么作用来的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多多向你学习  楼主手工怎样啊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感谢分享~~

欢迎以后多多发帖这种的经验分享可以有,楼主有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
风速没说呢,风速大小也不一样,我一般是100度快速取

网友:
我2008撬CPU一般都是380度风80干下

网友:
表示用861干CPU,重来没超过380,不知道是不是风枪校准有偏差

网友:
500度  真的吗  500度不会把CPU烤焦???

网友:
没有说风速呢,风速大小也是关键

网友:
吹多久,温度不是重点

网友:
感觉温度有点高啊 ,不容易掌控,我861没超过360过,芯片除胶一般我用快克2008 300度

网友:
楼主觉得2008有必要改装风扇吗?

网友:
手法一致,安全可靠,此温度是最高效的,

网友:
不错啊,很好分享经验啊,我喜欢用快克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