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楼主(2017-06-12):
B470开机过第一屏后偶尔黑屏有显示无画面  这是什么怪问题   顺便求一个B470的集显BIOS

网友:
急  在线等    论坛找了好多都不行啦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B:
能显示看能进入BIOS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哦。

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看能进入BIOS不 ?

进BIOS没问题   但是进PE或者装系统就黑屏  没画面了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怎么连个人都没拉    大神  求救

网友:
哇   来个人啊

网友(2018-07-21):
解決了嗎  我有B470一個相同問題

网友(2022-04-12):
显卡供电坏了,是否可以用CPU内的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