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着火 冒烟 维修

楼主(2017-06-12):
客户先来电话 ,笔记本进了一点水还能用,用了一下着火了  ,冒浓烟, 还有救吗?
  直接上图  ,看完应该就明白

网友:
估计不着火收200, 着火要收400

网友A: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楼主真厉害,

网友:
厉害,现在主板质量太差了,我修苹果的从没看到过烧这样的,

网友:
还好位置不重要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 应该是贴纸被烫糊了

网友:
是板层糊吧

网友:
楼主打洞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加分的 谢谢了。。 我就却分

网友:
这也能修好,挺强

网友:
这样修好真是厉害了

网友:
看明白白了,烧的地方在贴纸下面,板子穿洞。

网友:
厉害了,只是不知道详细过程啊,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很难理解

网友:
板层断线少,不然只能换板子咯

网友:
这飞线好细啊,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很厉害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后疑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楼主真厉害,

能看明白的一看就明白,  这有什么技术 , 只是运气好罢了, 板层没有其他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