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不照相

楼主(2017-06-12):
苹果6 进水不照相。无2.85V输出,是供电管腐蚀断线造成,,把供电管去掉,如图连线3V电压搞定,第一次发,不太详细

网友:
楼主一看是修手机高手,学习了

网友A:
手机维修现在比笔记本赚钱了

网友:
缺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只要板子上该处理的处理好就行。

网友:
楼主修得真省事

网友:
直接连电压不高么?不会修手机。

网友:
你是从 FL1104  飞到 C2345 正极吧。 这是3V长供电,给当着2.85V 问题不大吧?

网友:
虽然省事,但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出现其它问题。

网友:
知道哪里坏了  换一个就是了  连线做什么呢

网友:
最近很少修苹果的手机了、大多都是扩容、解id的

网友B:
把硬盘供电飞过去不行吗?

网友:
借的是感学3V?   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维修现在比笔记本赚钱了

比笔记本量大一点。。笔记本价各做死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供电飞过去不行吗?

硬盘肯定可以,硬盘处我借过很多。这个点借电还没测试过。以前好像也借过这个点,不知道成功没成历。后来就都硬盘飞了。点大一点硬盘。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供电飞过去不行吗?

可以的.借电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借的是感光3V?   稳定吗?

你说的感学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感学是啥意思呢?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感光

网友:
我发现修手机对视力要越来求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