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1534可以单装WIN10吗

楼主(2017-06-12):
新款的那种,进PE认不到硬盘

网友A:
苹果一般都装双系统,除非客户特意要求。。新款装系统认不到硬盘,是要加载SSD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一般都装双系统,除非客户特意要求。。新款装系统认不到硬盘,是要加载SSD驱动。。。

不是很明白,PE里面加载SSD驱动还是怎么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PE里面加载SSD驱动还是怎么整

苹果装系统进PE干嘛?  你还想GHOST?   用纯净安装版吧,。安装时找不到硬盘(新机一般为固态SSD),到苹果系统下载WIN支持软件,里面有个SSD驱动,。。在WIN安装系统界面加载一下SSD驱动,就可以识别硬盘安装了。。

网友:
哦,懂了。3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装系统进PE干嘛?  你还想GHOST?   用纯净安装版吧,。安装时找不到硬盘(新机一般为固态SSD),到苹果 ...

懂了,3Q。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了,3Q。好人一生平安

相互学习

网友:
纯净版的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做个uefi的安装盘就可以了

网友:
苹果机子别想着拿GHOST装系统了!

网友:
硬装win10应该可以

网友:
新机子默认就是装WIN10,先进苹果系统,然后用里面一个软件分区引导

网友:
可以装win10系统的,不过需要加载ss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