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是遇到保护隔离出问题的

楼主(2017-06-12):
最近总是遇到保护隔离出问题的   同行有遇到的么  是bp737   这个是不是总出问题啊   而且不好修

网友:
隔离保护还是蛮好修的,有问题可以发出来 一起分析。。。

网友:
请问保护隔离  电流是显示什么的

网友:
你这描述的也太不清楚了吧,那个机器,型号?

网友:
什么机子啊

网友:
我觉得隔爆电路还好吧!实在不行就短接

网友:
找下芯片的说明 先明确芯片的工作时序

网友:
你可以再说具体点哦 要不然 怎么知道是什么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