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p 进水 开机定80ma左右

楼主(2017-06-12):
6p 进水 开机定80ma左右,灯光ic旁2腐蚀,已取下,还一样,大师指点下
进水

网友:
是不是可以查一下I2C总线

网友:
80mA左右的先测量I2C总线电压和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灯光ic的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修机有一大法宝叫刷机。能连就先刷机,不能连就先换USB管理芯片。

网友:
先测量I2C总线电压和对地值是否正常吧